7400显卡问题,用有铅的珠子重做是否可以?

楼主(2010-05-02):
7400显卡问题,用有铅的珠子重做是否可以?   然后打上红胶。不知这样能不能行。还是一定要用无铅的?  有经验的指导下。

网友:
最好无铅,散热做好,,反正不管你怎么弄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网友:
用有铅的珠子就可以

网友:
如果原来就是用的无铅的话就得用无铅的。。不然的话笔记本在运行象游戏之内的大型程序就会出问题。。因为以前我也用有铅的代替无铅的。。做好后跑3D。。还没跑完就废了。。毕竟有铅的和无铅的温度差了几十度呢。。

网友:
可以用有铅的,最好不要打胶,强打了,返修时很麻烦

网友:
要看到你的设备怎样了,一般还是用有铅,温度必竟低了三十度左右(有铅的一般183-190,无铅的227),对PCB的损坏小了许多。

网友:
无铅取下 最好上成有铅的 粘合度高 在把散热处理好基本上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
我一般多是用有铅做的,风扇长转,加铜片,

网友:
有铅的就可以,打胶是个好办法

网友:
基本重植都是做有铅的吧,很少做无铅的。。。

网友:
并不是有铅无铅的问题。是要换个新的显卡才不返修

网友:
用无铅的做上去要好些,也放心些

网友:
最好用无铅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与指导,我刚买了0。6无铝珠子,用刚网竟然进不去,还是有铅的试下了。。呵呵

网友:
你是用风抢做还是用BGA焊台做啊   用BGA的话就用无铅的吧  无铅的做好了肯定要比有铅的好

网友:
我认为做有铅的好一点  只要能过一个月就行  一般维修都是保修一个月

网友:
搞死搞残废

东海之鲲 -2 灌水也狠

网友:
个人感觉无铅的要比有铅的用的久些。。。但是想不返修那就换个09版的芯片。

网友:
我觉得用有铅的好,无铅的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有铅的做  好做一点  没什么风险

网友:
可以的  但用无亲的要好的多

网友:
用有铅的,加铜片,风扇改成常转的好些

网友:
最好做无铅的啊

网友:
觉得有铅,无铅都问题不大,关键就是要解决好散热,09版的也是一样,散热处理不好,也会很快返修!

网友:
反正我都是用无铅,,铜片,长转,再告诉克服不要打游戏,买个底座,(反正不要我的钱,嘎嘎),,一般使用半年至一年不会返修,以前用有铅的就没现在无铅管得久

网友:
我没有用过有铅的,我遇到了还是直接换无铅的,但也有没返修的,也有返修的,遇到返的只好换09版了,好象现在别的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