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开机 密码 如何 解哟

楼主(2010-05-02):
来自: 广东深圳
今天接了一台 v3000的本了 不再是显卡问题了 而是开机要密码 客户说是他小孩子 搞的 他也不知道 因为以前没有解过 所以上基地问问 有没有高手知道 怎么搞 刷个BIOS 可以 解决吗 因为开店不久还没有48脚的座子 要是可以 我就买座子 了
显卡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密码,是BIOS密码吗,,如果是那就去了BIOS电池,,放置一会 应当就行了

网友:
应该从刷BIOS 的

网友:
输入三次会不会出数字,会出的话可以用软件改

网友:
这个好象没遇到,可能要刷码片

网友:
估计要吹下来刷了

网友:
2楼的,不知道就别在这儿误导人!这个是有溢出码的,用算号器就能换定,刷BIOS也可以!

网友:
刷BIOS 就好 100%

网友:
V3000 dv2000刷BIOS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找个料板换一个不就OK了

网友:
刷BIOS就可以去掉密码.我解过.

网友:
你就刷吧,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些老师傅们都不再给回啦!

网友:
在网上下载一个破解密码的软件,然后进PE系统里面运行你下载的那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重刷BIOS可以好的。以前维修过这种现象。

网友:
有可以破解的软件吗,说来听听

网友:
先放电看啊 不行就耍BIOS

网友:
刷BIOS啊 换个BIOS 也可以

网友:
换个BIOS最简单

网友:
到别个那弄个板拆个就行了

网友:
找块料板换一个就行了,这样的板满天都是

网友:
恩 ,应该是要刷的,也可以换一个旧的

网友:
先弄清除密码在BIOS里还是在I/O里 在BIOS里就刷一下 在I/O里就更换I/O

网友:
刷BIOS就会好了,我遇到过几台了,都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