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03开不起机

楼主(2010-05-02):
一台宏基型号是Z03,问题是开机电流到0.2A就断电了 ,开不了机。像这种问题请问大师傅们这一般是什么问题,救助中,给点思路

网友:
看看CPU有供电不

网友:
电流才上到0.2,应该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CPU没电压出来,工作待机电压3.3V和5V电压都有

网友:
集成南北桥的吧,做桥吧,内个桥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