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通电源就开机

楼主(2010-05-02):
主板一通电就开机,接显示器没显示,诊断卡不跑码,诊断卡显示00,怎么回事?换IO OK

小富 -10 描述的不清楚· 惩罚下··下次要改进·
问风 -6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先去查下主板各大供电有没有正常!如CPU 内存供电等,

网友:
查一下触发电路中的三极管,有很大可能是其中有三极管已经击穿。

网友:
具体点好吗 2# 问风

网友:
把开机电路查了。然后看各大供电正常不,有没有复位

网友:
和CPU供电关系不大 2# 问风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有的板子是会接上电源就开机但不会没有显示。。。

网友:
通电就开机的,可分为通电后可以显示和通电后不显示。通电后可以显示说明故障范围在ATX电源,BIOS设置有的板子可以设置成通电就自动开机,通电开机后如果4秒可以关机的话说明控制电路基本正常,自动通电后不显示的说明主板其他地方有问题,首先要查供电电路,然后查绿线IO。和开关到IO等线路

网友:
有道理 9# 恋恋v风尘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机器通电不亮的问题解决在考虑插电就转的问题。通电不亮小问题看看硬件是否匹配,查看硬件是否插牢。大问题查看CPU的供电,查看时钟是否正常,查看复位是否正常。CPU供电查看场效应管和电源管理芯片。复位如果不正常就要考虑很多了,IO,BIOS最后是桥。另外楼主你给的线索很少啊!检测卡跑码吗?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至于楼主的问题我感觉只要正常能亮了。按下开关正常关闭电脑的话您的疑问应该可以解决的。很多老电脑都是这样非法断电关机一插电就这样。

网友:
建议查一下pson#的阻值和上电后的电压;btn的电压和阻值,还有,某些板型是有自动上电的现象的,但那是正常的,请先确定你的板是不是这种板,要不是建议你先修自动上电的毛病

网友:
后面加了个换IO  ok是不是换了io就可以了·
楼主要描述的清楚点··
型号 什么的全部没有··
我们怎么看的清楚啊··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主换IO好了 那就是IO引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