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上的DIM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02):
高压板上的DIM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是亮度调节。

网友:
上个图看下 应该不是亮度调节 或者有图纸跑跑看到哪里了

网友:
是亮度调节.

网友:
就是亮度调节。一般分为两种。A-DIM 和B-DIM

网友:
是一条模拟电压输入信号,用于控制高压电路中维持启辉后的电流,根据电压高低,输出相对大小的电流以调节荧光亮度。但多数DIM电压和电流是反比关系。即0V为最大亮度。

网友:
亮度调节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