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啊

楼主(2010-05-02):
如图上标的有个场管还是? 上面标的是A15后面有字符不知道是什么管能用什么代替呢 是5脚的 一边两只脚一边三只 我的驱动板屏供电到这里就电压直接网下掉从5V一直掉到0.6V 求解 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的提问有点过激,最起码要将你修得液晶显示器 什么牌子 和 型号 说一下,大家有的正好帮你看一下,希望楼主说明白再说

网友:
屏供电用的mos管

网友:
是神舟的HF-19PWA 19显示器 请问这个管子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
可先把屏线拆下再通电试下,说不定是屏短路造成的呢,如果拆下屏线电压还不正常那就得查这个管的工作条件有没正常,然后才能说这个配件有问题呀,不过相信这个不好找,只能旧板上看有没有啦。

网友:
这个管应该没有坏,应该是屏线或者是屏的问题
把屏线拔下来,用刀片刮下接口看看

测量下屏的5V对地电阻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