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故障黑屏

楼主(2010-05-02):
我的显示器:飞利浦190EW9
显示器有时候黑屏,电源指示灯绿色常量,把显示器开关关掉之后重新打开,又正常。  如果把显示器关掉一会之后,能坚持的时间长一点。
我更换了新的电源板之后,能够正常工作的时间比以前长了一些,但是还是存在以上问题。
大家救救我。是不是要更换灯管呢。

我试灯管好着呢。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看看电容 不行就换高压板

网友:
按你说的故障,应该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你更换的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话,还出现这故障,应该外接灯管试试,是不是灯管无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当是一体板,,如果是一体板,,,那有可能要查屏灯管了

网友:
还是灯管问题,灯管之前不平衡了。测试灯管要测试工作电流的,2根灯管之间电流偏差过大就会平衡保护了。

网友:
先把电容都换掉看看

网友:
高压板。灯管。电容

网友:
可能性最大的就是灯管。这种机型修过几个了。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电源高压一体的板子,我换了个新的,把原来机子上带的灯管(2组4个灯管)拆下来,接上,亮一下,就灭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从亮的状态可以看出,灯管都亮的那一瞬间。

网友:
以前的旧板子没有出现任何的电容鼓包什么的情况,我以为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就直接买了个新的一体板子,而且是同型号的,带上之后,故障和以前一样,灯管亮一下就灭了,亮的一瞬间我看到4个灯管都亮了。

网友:
这个灯管怎么单个拆不下来,难道要连座子一起换吗

网友:
估计是灯管保护了,灯管要一个一个检测的。

网友:
这个机子的灯管和灯管线容易断线。轻轻一拉就断的!要重新4跟线都加焊过。还有这个机子不能单独的换高压板。。要烧高压板的 。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部分,如果正常的话就有可能是灯管了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试一下灯管,不行就换吧,没有很好的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我都头大了,这个机子是一体板(电源高压一起的)我换了个新的,可是还是黑屏,关一下,开一下,又正常,过一段时间又不正常了。的重复的开关。灯管我拆下来之后,测试了一下,几个灯管都正常。
难道我要换一组新的灯管吗。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在线等,急

网友:
你把一组灯管不接,板上接专门测试的灯组试试不就知道了嘛,测到哪一组没接的不黑了就是那组灯管有问题,灯管能亮不代表没问题。明白了吧?

网友:
换了高压版还有问题的话,就是灯管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跟你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