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连烧了好几个适配器

楼主(2010-05-02):
有一块520的板子。一连烧了好几个适配器,在客户手里就一连换了好几个了。刚拿到我这里,没想到也烧坏了好几个。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类问题啊。拆出板子来看,一切都正常啊!
问题

网友:
一般只有适配器烧机子的
机子烧适配器的情况比较少见
先用稳压电源用几天试试
估计LZ的适配器质量有问题哦

网友:
主板烧电源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