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30奇怪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0-05-02):
使用适配器(不插电池)正常使用,只插电池不触发,插电池不插屏线正常开机,高压板被改过。
不触发

网友:
充放电芯片,EC检测下

网友:
感觉问题应该在上面,换个原装高压板试了吗?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被剪断的原装高压板上有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学习了 原来高压板上 的二极管会引起这样的毛病

网友:
高压板坏也不会出这种怪问题吧 跟电池好像没有关系啊

网友:
具体说一下是哪一个二极管吗,是什么用的?

网友:
DELL的高压好像都有个回路,回路不对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A:
真是千奇百怪 搞这一行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不知道你修机子时有没有折机子
如果折机的话,应该折了后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是啊,维修当中有时候真是会遇到些千奇百怪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