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000 装各种版的XP都蓝屏---已解决

楼主(2010-05-02):
HP DV2000  的机器,原来花屏,重做BGA后不花屏,能进VIST系统。客户想装XP系统,可是装了各种版板都花屏。请高手指点
-----------------------------------------------------------------------
最后我又安装了VIST ,正常.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重刷BIOS更改设置,再装XP就会正常

网友:
安装版的试试看。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安装试过了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

网友:
设置+驱动,你的明白?

网友:
BIos 换个试下

网友:
装回VIST。下载BIOS。在系统里刷,好后就可以装XP 了

网友:
DV2000什么型号的主板啊,有好多型号啊,说清楚点啊,换个版本高一点的系统试下

网友:
进BIOS看看有没有SATA选项,有的话把它关了。

网友:
BIOS里可以设置吗 不行的话是装不了XP   有几款是不能装XP的

网友:
9。9的雨林木风的版本,直接PE装。BIOS里要先设置一下硬盘借口模式(IDE)。我装过好多了。如果装了还不行。那就是板的问题了。应该是这样。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嗾使换系统和BIOS。。。。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吧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1308-1-1.html

网友:
如果安装版也装不上的话,看来是硬件的问题居多了

网友:
装回VIST。下载BIOS。在系统里刷,好后就可以装XP, 我装过,这样很好装,

网友:
一个是GHOST的驱动问题,还有就是显卡,要不就是BIOS设置了

网友:
可能要升级BIOS ,之前我有一片V3000的板子也是,装XP怎么都蓝屏。最后装WIN7完全正常

网友:
装原版xp,或者快装之后驱动别装,驱动自己手动装

网友:
升级BIOS,或更重置显卡。

网友:
进BIOS把SATA硬盘选项关闭
如果还不行刷下BIOS

网友:
有的 机器是 出厂就不支持XP的,你 可以 换 个 低版本的XP尝试下!我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用安装版的xp,要集成sata驱动的才可以,你那没有sata驱动的当然不行,ghost就不用试了

网友:
不用刷BIOS了,这还是显卡的问题我才做了,如果显卡没有问题装XP一定没有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多了

网友:
BIOS版本高了,下载一个低版本的BIOS刷一下,再将COMS里的SATA改为IDE就OK了

网友:
hp好多机在BIOS里是没有硬盘模式改变这一项的,所以装XP很难,网上查查,不过也是能安的.

网友:
刷BIOS 把BIOS刷一个低版本的就OK了

网友:
介意装W7 我遇到过,,装W7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先用带sata驱动的ghost看看

网友:
支持17楼的说法,重刷BIOS

网友:
未必,,之前是做了显卡后才出现的故障,,我有遇到过显卡空焊,进系统蓝屏,建议LZ还是考虑一下显卡问题

网友:
进PE看蓝屏吗 如果不蓝 就把驱动不要安装 试一下 还有就是改BIOS 这个我没改过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显卡问题,你还是换个显卡,不要重做了没有用了换个就好了我以前做个一个这样的

网友:
最后我又安装了VIST ,正常.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重刷BIOS更改设置,再装XP就会正常.

网友:
可能要破解的,貌似默认bios限制了装xp

网友:
是的。可以先考虑升级一下BIOS之后再安装XP系统。HP的CQ系列的机器有这样的问题,但DV2000我以前没有遇到过。一般装XP就可以。

网友:
这个本要是想装XP
应该先刷BIOS
网上都有

网友:
遇见很HP本 只支持VIST 这一批本是出厂预装了VIST

网友:
这个机器要升级bios吧

网友:
先在VISTA里面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然后再做定夺

网友:
到BIOS里设置一下硬盘模式,用纯净版XP装,最好把风扇改成常转

网友:
对了,刷BIOS,肯定好

网友:
安装版的 试了吗?没有的话 试试安装版的 吧!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把BIOS里的接口类型改一下,  在找个纯净版的XP  或者先不装所有驱动··

网友:
还是系统没找对 我也遇见过  我换了一个0908版本的系统就好了

网友:
省委书记  你的报A5是吧?直接换BIOS一定好

网友:
没有装到原装驱动吧

网友:
标题写的装各种版本都蓝屏,,下面又写的是花屏,到底是蓝屏还是花屏,如果蓝屏就是BIOS设置没对,。请LZ确定下问题是蓝屏还是花屏

网友:
如果不好找的话,就不打显卡

网友:
祝你好运,以前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换个BIOS应该 就行 了 。。。

网友:
先进BIOS里看一下可不可以将SATA改为IDE, 不行的话就说明此款是装不了XP的。

网友:
排除,硬盘设置问题后,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2010-06-03):
刷个低版本的BIOS··楼主弄好了吗?  好了说下情况

网友:
我装过一台,用的是萝卜家园的XP系统,无论你怎么装都是蓝屏或者进不了系统。后来听人说要装版本低的系统,我就装深度9.0XP就可以了

网友:
找张带SATA驱动,的盘装一下啊

网友:
怎么个花屏法。??   visit可能你显卡就没有装驱动。还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重新分区,或是刷bios

网友:
BIOS里有个ID号要打开的! 1# lnzcg

网友:
是北桥显卡集成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桥没有加焊好,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LZ刷过BOIS了没有?

网友:
如果说可以装VISTA正常,装XP蓝屏的话,可能是你BIOS里面的串口硬盘的工作模试没有调对,装XP的话,要把串口硬盘的工作模式调为IDE就可以正常装XP系统了

网友:
估计你是sata选项没关吧

网友:
楼主别装XP了。直接给他整个Win7,绝对不蓝屏的。

网友:
用带SATA驱动的盘装

网友:
就是bios 问题,下个降到xp 的bios就行了

网友:
有人想到做南桥吗

网友:
我遇到一台,什么系统都装不上,NND,什么都换,最后,是CPU问题,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装一个机器也是改XP 就是刷了BIOS好的

网友:
要刷BIOS了,看本子后面的后标记,有的系列是改不了的

网友:
还是显卡 没做好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装个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恩  我上次也遇见一台  从南非带回来的机子    XP一装 蓝屏   应该是版本问题    换WIN7 OK!

网友:
装个深度9.9的

网友:
北桥出问题了吧 加焊下看看

网友:
装VIST系统  然后在刷BIOS

网友:
我也觉得是SATA的问题,
一般我用DEEPIN都能不改IDE模式就装

网友:
找个带SATA驱动的XP

网友:
装VIST可以说明主板应该是好的,可以升级个BIOS试试的

网友:
先软后硬  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做G系统的时候不要装驱动,你再看看可蓝屏了,还有要在BIOS里面设置硬盘引导为IDE。

网友:
刷一下BIOS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进pe里做,避免硬盘不兼容问题,还有你的确定显卡做好了

网友:
刷BIOS就OK了

网友:
  很可能BIOS 没设好

网友:
装回VIST。下载BIOS。在系统里刷,好后就可以装XP

网友:
只能刷BIOS

网友:
只接换BIOS,刷个版本低的OK了

网友:
回复 95# 华升科技 的帖子加我撒,你重庆的华升呀

网友:
BIOS里 SATA ACHI的模式关掉

网友:
刷BIOS或直装系统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可以吧资料全部一出来    从新分区   或者把它HP影藏的系统备份盘删掉     如果近PE蓝屏的话  就只能重新分区

网友:
升级BIOS吧。。。应该先确定系统安装没问题吧。。。装纯净版,不要装驱动

网友:
那个是BIOS设置问题,要不就下个新版本的那项SATA

网友:
这款本子得刷BIOS才能做XP  你现在的状况应该是近PE也是蓝屏的  。

网友:
hp从某年开始生产的电脑都不支持xp了,要想装的话,就把bios刷成老版本的,或者装win7

网友:
是965芯片的换个CPU就可以装XP了,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不相信你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  重新 植株 显卡。

网友:
还是先换个老版本XP试试,前几天一个朋友的V3000也是装XP蓝屏,后来用了一个老版本的XP就OK了,还是GHOST版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是BISO 问题  重新刷B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