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K9V 跑码正常 但不亮

楼主(2010-05-02):
MS 7260 VER:1.0 K9V NEO, 已经烤过北桥,还是不行,我是个新手,还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已经烤过北桥了,建议你直接换个北桥

网友:
楼主。你就直接烤桥。会不会太那个了。为什么不测测个个测试点。。按着维修步骤来了呢。先电压。后时钟等。再复位步骤来呢

网友:
现在手里还没有这个桥,这是个南北桥合一的,能确定是桥的事吗

网友:
请问是独显还是集显,集显换北桥看看,独显测显卡槽工作条件,换北桥,BIOS也会。

网友:
独显应该直接去测供电,时钟,总线就可行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块板子。单桥的,

网友:
供电有,时钟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