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65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10-05-02):
一块SL-86SPE4主板放了一段时间再使用自检完就重启,查CPU供电没问题,放在通风的地方几天后能开机使用,有时候第一次不能开机代码66,按机箱重启键能正常进入系统,在系统里重启不行也是显示代码66,又要按机箱上的重启键,有时候显示66死机。
确定是BIOS问题,但是在网上找不到BIOS文件,用SL-86SPE3 BIOS文件试过不行,谁有硕太克SL-86SPE4主板能不能备份BIOS文件给我,QQ 519294812    加BIOS

网友:
如果电容没有鼓包并且各项主供电正常,建议先刷写BIOS

网友:
复位电路,南桥,BIOS

网友:
你先祼机测试看看不接设备等。。。不行的话先打各个AD值。。。

网友:
祼机测试一样的故障,用AFU440软件备份BIOS出错,在网上找不到该主板的BIOS.

网友:
像是BIOS出错了。

网友:
86SPE3的也可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