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开机总要按F2

楼主(2010-05-02):
华硕P4P800主板开机时总要按F2才能进去,BIOS只能保存时间和日期,别的设置都保存不了,电池没问题,跳线没问题。该怎么把它修好呢?

网友:
在BIOS下设置不提不错误,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CHASSIS跳线那部分的问题

以下有例子子你照着修复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8&highlight=CHA

网友:
那是因为你没把报错关掉,在BOOT选项里的第二项里面

网友:
如果是INTRUDER# 出了问题,BOIS里扫描选项都关不掉的!
LZ要根据屏幕显示来判断
常见的有一下几种
1:提示机箱开关错误,围绕CHASSIS 跳线检查,重点是三极管和电阻
2:提示USB保护,检查一下USB电路部分,刷BIOS,IO坏也会引起
3:提示NEW CPU  参照这里单独方法解决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67510&highlight=NEW%2BCPU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这样的板子到现在也还没有搞好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网友:
查跳线的线路,这个是华硕主板的通病来的,你跟下线路把连接到这个CHASSIS跳线的一个三级小管拆了就行的了

网友:
如果再不行就再查COMS的跳线线路,也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问题很奇怪,正常的华硕主板只要能保存时间就能保存其他的选项,现在的情况最有可能的就是换个BIOS模块,再刷个新BIOS,其他人说的那个什么CHASSIS的问题,那个报错是不会提示F2的,本人专修华硕

网友:
把电池拿掉,放电,电池重换试试,还有电池座子有无问题!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2# 联想的海 BIOS里面的设置都是正确的,保存退出后,关闭电脑等两三分钟再开机,BIOS里面的资料又还原了,只有时间和日期没有还原。

网友:
9# 不紧张 问题就是这样,只能保存时间和日期。只要一关掉电脑两三分钟,BIOS里面除了时间日期没变外,别的设置全变回原型。电池是有电的,把主板上的供电都拔了,用万用表量BIOS电池旁和CHASSIS旁的三极管阻值都量不了,还要把BIOS电池拆出才能量。而好板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