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跑 00 求助

楼主(2010-05-02):
一块梅捷主板跑00

核心电压1.55V
VTT0.94
PG 2.98
复位 2.98

从这些电压中能不能看出哪里不正常?
内存供电3.3V 1.8V正常

上了CPU测内存时钟只有3个测试点有电压 另外三个无电压

这块主板没有时钟芯片  (求助中~!)

网友:
这个板子桥虚焊的多  时钟集成在桥里了  你用收压着桥 电开关 看看跑数不

网友:
VLDT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cpu 坏没有?换个看

网友:
这个板子桥虚焊的多  时钟集成在桥里了  你用收压着桥 电开关 看看跑数不
引用 网友A:

死命的按着桥 跑马了

网友:
试下桥开机,看走不走码,你也可以在档点00时短触REST针看跑码情况,若都无变故,则看下CPU座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死命的按着桥 跑马了
引用 网友B:

那还到等什么
加焊桥呀
注意这是大板,别弄变形了

网友:
嗯 先在这里谢过大家了, 这种清一色的板子我手里13块  今天有的忙了  朋友的·!!

网友:
底部很多小电容 看来这次不能与我上次一样在下面加焊

直接在上面吹吗?怕不怕下面的小电容都掉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板子右上角有几个电容掉了,看到没?,下加热也没事,大家都说锡有张力,只要你不动板子应该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
有看到 那个小事 主要是怕加热完下面全部掉了    那是不是直接在上面吹啊?

网友:
楼主你这个板子右上角有几个电容掉了,看到没?,下加热也没事,大家都说锡有张力,只要你不动板子应该不会掉下来的158296
引用 网友C:

     不会掉的!

网友:
直接杀桥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加焊很多都可以好的

网友:
吹上面也好,吹下面也好,怎么可能会掉呢?楼主一定很少做桥

网友:
看看是无铅的还是有铅的,然后加焊

网友:
加焊之后管不了多久的。今天才返修了一块加焊过的。加焊之后换了风扇。加了铜片都没有用多久。
没有办法,只有焊下来重新植株。搞定!

网友:
是的估计跟笔记本的显卡一样的,要换,

网友:
我经常修AM2板子,10块板有9块都是北桥虚焊.加焊北桥肯定搞定

网友:
先把电容搞下来吧,好了再装上去

网友:
哎我被我们店的BGA给弄死了好几块板子了
郁闷啊

网友:
这是nv的通病,很多都这样。搞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