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杰865主板插显卡不过码、、、急

楼主(2010-05-02):
我遇到几块华杰865主板插显卡不过码,但GF2的显卡可以显示,我想这是这板的通病吧,不知道哪位高手知道怎么维修,请指教下。
显卡
通病

网友:
也就是说你的主板现在不支持X8的了?

网友:
看一下显卡槽边上的小三极管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bios 设置看看

网友:
应该本来就支持8倍的显卡吧

网友: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侯某快440的显卡可以,有一次我找了十几快显卡才找到一快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