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跑D0 22点不亮

楼主(2010-05-02):
请高手指点:我这儿有一块华擎P4V800 主板开机就直接显示 D0 22 ,点不亮,请指点

网友:
各项电压数据值有没有测试?
上U显示此代码还是?
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上CPU,内存后显示此代码

网友:
先自己进行一些常规检查
清洁内存槽,各部分电压是否正常,U座北桥是否空焊,BIOS资料是否正确

光是这个代码不能完全定位故障点的!

网友:
看一下CPU座或者刷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
华擎的板喜欢坏内存供电管,最好是看下内存那边有没电压!还有可以用小喇叭测试是不是过了U没有

网友:
重点检查CPU相关电路,压一下U座,看有没有虚旱

网友:
这个可能是北桥的问题。或者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一般是内存的主供电没有出来吧,碰见过电压只有标准的一半的

网友:
CPU,主板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先刷BIOS吧,不行在考虑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