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曲折维修

楼主(2010-05-02):
HP 520 上电0.01,待机不正常,测试3.3  5   1.5  1.08 ,VCCCORE对地数值正常, 1.8V 对低短路,这个是经典问题,换掉SC411 ,还一样,以为北桥干掉了,后来拔掉内存,再测1.8对地数值正常,原来内存短路了,插电源,待机还是0.01,MAX8734A 被人换过的,重新换一个,OK 待机正常,可以自动上电到0.45,代码跑00,测各电压正常,测南桥32.768正常,KBC 晶振正常,14.316两边没有压差,看来是时钟不对,时钟芯片供电有的 3.3,其他信号也有,唯独一个9脚的Vtt_PwrGd#/PD信号没有 ,看图 这个信号又 MAX8770发出,看图 第一脚发出CLKEN信号经过PR210到时钟芯片的9脚,这个是时钟使能信号,这个PR210居然没有了,看来是拆机器是撞掉了,看图找个同样阻值的电阻补上OK ,开始跑码了,如果没有这个电路图,我就要换北桥了,

网友:
时钟开启信号应该是低电平开启的,断路引起.

网友:
掉件后就是低电平呀。应该不影响开机吧

网友:
在PR210 的前面应该有个上拉电阻

网友:
楼主 你把测完晶振后就怀疑时钟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 难道你不怀疑其它问题造成的么 可不可以把这块的维修思路说下 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是CPU的供电正常后发出的PG信号给时钟的,

网友:
错了,是CPU完成供电后开启时钟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