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问题

楼主(2010-05-02):
intel FW82443MX100北桥能用FW82443MX代换吗?有技术参数说明最好

网友:
百度可以搜索到这些参数,自己去找一下,这样看得更全

网友:
应该可以  比如 DBM南桥型号XX  和DBM XXX 可以换我试过

网友:
应该可以的,试一下再说

网友:
应该可以的,先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