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精英945PL主板问题

楼主(2010-05-02):
精英主板945PL-A主板,开机跑马到D1,请教各位该怎样修,给个思路

网友:
到内存了吧,查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D1 检查内存电路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有些ECS的板是只跑DI的,你可以用小喇叭检测下到了内存没,到了显卡那没。

网友:
如果工作条件正常了,包括内存的数据和时钟。仔细查一下U座和SB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