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600C开机不亮

楼主(2010-05-02):
摔过,摔了就不亮,取板,上检测卡,开机,跑码,跑到016E就不动了,
复位灯一直亮,查各个电压都正常,时钟正常(查的电压),把各个供电
芯片加焊过一样,EC加焊,换了1718 1715一样

网友:
摔过的机子很多都是桥脱焊了,加焊或者是重做一下一般就OK了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南桥吧,复位是由南桥管的

网友:
恩南桥的问题 我修过一个本本 客户和它老婆打架把南桥摔下来了 重新植球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