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动出现 用户名:internetusers

楼主(2010-05-02):
我前天开机的时候,还没进入桌面的时候出现:用户名:internetusers

                                  密码:为空

进不了桌面,重启下还是这个问题!

这绝不是人为建的用户!是开机的时候他自己出现的。

谁能解决下。

网友:
调出任务管理器,打开CMD,输入net user internetusers /del 回车,看提示有没成功完成

网友:
楼上说的这个NET命令也是去掉开机密码的一个方法

网友:
经验家说:
哪个internetusers用户是在安装了SQL server,sa密码设置过于简单造成的
打开企业管理器,展开你的服务器名,有安全性,下面的登录,双击SA就可以改密码了
先用企业管理器登陆你的服务器->展开之后会看到安全性->点登陆会看到右边有个SA->在SA点右键选中属性->里面就有个密码可以改

网友:
对了,我要补充下:
我这个主机是用于超市收银台的。

网友:
安装完SQL2000数据库,升级到SP3之后,不久就发现出现internetusers用户,还附带SQLDeBug处理什么的用户,网上稍微查了一下处理方法,有的说直接删除就好用,有的说是要格电脑,说法不一!不过我刚删除两个用户完毕!用卡巴整个电脑杀了一下!想询问有没有高手可以让它彻底没有的方法!麻烦了!谢谢~

网友:
想把账户删掉的话,可以把SQL Server卸掉,再删掉账户。如果非用SQL 不可,就禁止SQL server开机启动,但这样的你启用SQL server后,下次开机还会出现这个账户。其实留下这个账户的话,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你的Administrator账户被internetuser取代,找不到Administrator账户,那么你就再设个受限的账户,这样进入欢迎界面的时候,就会出现Administrator账户,用这个账户登录即可。

网友:
断网,安全模式,登录管理员账户,一般可以删除的吧。。。然后正常启动后杀毒,还有,别用瑞星了~换个吧
说明你的电脑已经成了人家的肉鸡了。
运行 ,用户配置,管理模板,网络,网络连接,找到右边窗口“删除所有用户远程访问链接”,双击,设置为“已启用”;

运行 ,找到 服务项,双击,设置为“已禁用”。

另外,禁用其他不需要的服务项和自启动项,查看本地网络连接里面的可疑连接,屏蔽可疑的IP地址。(这些比较难,不会就算了)。
听你说杀毒之后,账户还存在,这说明跟你安装的有关。想把账户删掉的话,可以把卸掉,再删掉账户。如果非用SQL 不可,就禁止开机启动,但这样的你启用后,下次开机还会出现这个账户。其实留下这个账户的话,也没什么不好。如果你的账户被取代,找不到账户,那么你就再设个受限的账户,这样进入欢迎界面的时候,就会出现账户,用这个账户登录即可。

网友:
看看主板上还有没有其他跳线,是跳清理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