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05-02):
V星主板跑开始是跑`D4  (开始是用AM2 940针的CPU )

放了两天没动他 现在跑D0(到不到940针的CPU换成了AM3 -938针的CPU)

测试内存结果如下:

时钟:0.59V-0.66V之间,  刚开机是0.59V 几分钟之后到0.66V 之后没有再升压
供电:3.26V
核心电压:1.87
数据线  对地 无穷大
地址线  对地  有阻值 1370欧左右

边上电容表面没看到有损的, 不过也换成了全新的了。

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下!~

网友:
核心电压是不是过高啦
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脱焊了---数据线

网友:
数据线对地要上U 才准确

网友:
数据线对地无穷大?那怎么传输数据啊??检查无穷大阻值的数据线~~~判断是不是北桥开路或者虚焊?

网友:
我也想过`, 加焯好像没用。应该不是空焯!
``` AD-排阻-北桥 排阻查过了`。没问题

那2楼的兄弟` 核心供电是参考电压在1.8V

1.87V 应该不会高的

网友:
[url=http://www.chinafi那2楼的兄弟` 核心供电是参考电压在1.8V
1.87V 应该不会高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 ... to=findpost&pid=1510537&ptid=191365]2# 乐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再说明白点

也想过`, 加焯好像没用。应该不是空焯!
``` AD-排阻-北桥 排阻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
我也想过`, 加焯好像没用。应该不是空焯!
``` AD-排阻-北桥 排阻查过了`。没问题

网友:
AM2大多是桥的问题,换桥看看!!

网友:
是单桥的板子,,,桥开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焊桥吧,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你那张小卡叫什么名字 1# 互信科技

网友:
这种二桥合一的板容虚焊

网友:
这个板..需要直接加焊..或者重做BGA...试多了..不过内存显卡..

网友:
这东东是单桥....桥会是重点哦...

网友:
AMD的构架。内存不过这么会怀疑桥的问题呢? 首先应该换CPU 在刷BIOS 最后才来确定CPU座子啊。

网友:
是不是CPU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