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NEC笔记本,两硬盘和光驱识别有问题?

楼主(2010-05-02):
有一NEC笔记本,两硬盘和光驱,两者都接上都认不到,单独接上就都能认到~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你的光驱是原装的还是后换的啊 后换的光驱要跳线的

网友:
光驱是原装的,硬盘是IBM的~插光驱,再插硬盘,只认光驱~单独插,就各有~

网友:
光驱没跳线,硬盘在有另外四条针,但是没有帽的

网友:
换东芝的硬盘,就有检测内存容量之后卡住了~

网友:
5V电压带不起负载

网友:
跳针·硬件不兼容

网友:
可能是供电和数据线带不起两个

网友:
应该是5V供电的问题吧

网友:
它是另外的接口板啊~量那主板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需要跳线的

网友:
还是要查5V供电 带不动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