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

楼主(2010-05-02):
今天接手一台1420的本本,进水不亮机。清完以后加电亮机,但是里面内存槽不能用,只有外边那个能用,以前也碰到过单槽不能用的,没修好拿走了,这次又碰到了,请问各位有没有修过这类问题的,应该检查那几个部分,会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内存槽,附件小件。还有可能就是北桥芯片下有进水氧化

网友:
先查内存槽周边小东东 然后刷个BIOS 再更换槽子 最后再干北桥

网友:
槽虚焊了,焊一下再说

网友:
你们的帮助我谢谢,不过请你们真正碰到过的给我说说,什么这了那了,根本就不是一会事,是不是就动桥,要不就是加焊,高手都那去了

网友:
你种种情况跟 槽 排阻 和北桥有关在没断线的情况下

网友:
对着打一下阻值,好的哪一跟和不好的哪一根有什么不同,,也许你能发现点问T。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插下槽OK   插上槽不行    修半天也不好,后面同时插2条   就好了  你试试   不行的话就得查数据线和 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打一下那个不过的内存槽阻值,看看是否有开路或是因进水腐蚀漏电而导致阻值偏小者

网友:
这台本本成功修好,北桥也没问题,也不是接口的问题,我只在烤箱里烤了下就好了。

网友:
换个内存槽看看吧

网友:
你拿镊子划一下内存槽,有时进液会将槽里的铜片表面氧化,用镊子划一下将氧化物弄掉。

网友:
5# 讯达电脑维修 机器不在我们手上,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说的只是给你个建议,让你去查查,如果闲我们烦的话,就不要发贴上来

网友:
我们给出的只是思路,没有人能百分百的说出答案,除非你自己

网友:
LZ以后别发帖求助了。大家帮你。看你那么不耐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