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主板,插上12V铺助接头保护?

楼主(2010-05-02):
昂达945主板,插上12V铺助接头保护?不插主板风扇转动正常,插上后短路PW-on 转下就停,现拆下CPU其中一组供电,能开机,换上好的MOS管又保护,CPU供电少一组是否可以?以后工作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最好不要那样
建议更换一片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是什么电源IC呢???

网友:
驱动那路的电源IC坏了,,,,

网友:
上下管全换还烧  就换电源管理

网友:
你这个板子应该是上高功率CPU后烧的。。]
建议换掉CPU供电芯片

网友:
电源IC是ISL6812
  现在手里没有一样的,请问怎样代换?

网友:
这个目前暂时不知道有能代换的
原值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