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M800主板开机几分钟后自动断电?

楼主(2010-05-02):
神州电脑内用的是精英p4p800m主板,现问题是能开机,能进系统,但过几分钟后自动断电,拔掉电源插头又能开机,能依旧,已更换电源,内存。清空BIOS ,CPU风扇也不是很热,请高手帮忙?

网友:
你可以把机箱里的触发排针线拔掉用别的东西短接触发排针,看是不是还是那样,有的按钮性能不量也会引起的断电的

网友:
楼主可以自己短接试试

网友:
首先排除散热的问题
不要摸散热器

摸摸主板上的CPU背面部分,看烫不烫

网友:
1.散热问题
2.按钮
3.开机电路问题(我有遇到过)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CPU供电部分有问题,看看是不是灰尘太多了

网友:
应该是POWER开关电路问题~查开关排针到I/O的电路~经过的元件量一下~

网友:
手头有两块板也有同样的问题,希望指点,弄好来个贴

网友:
谢谢兄弟们,不过不是风扇,按扭问题,我取出来的,也是短接,也换过风扇,断电后CPU供电部份比较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取出机箱的,也是用短接的方法,并且已除过尘...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就好了,可以测一下CPU供电的波形

网友:
没有法波器呀,本人是新手,开始学习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