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U盘是否能恢复

楼主(2010-05-02):
我有一U盘能显示盘符,双击盘符出现“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这是不是储存芯片坏了?能恢复数据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才开U盘,看是什么型号的主控芯片,然后下载量产软件从新量产

网友:
先加焊一下闪存看行不,然后再量产一下,看能不能发现闪存颗粒,不然就是闪存坏了,可以重新换上一个颗粒,重新量产。

网友:
加焊一下。。主控。。。

网友:
加焊“主控”芯片和闪存,不行写固件。

网友:
换台机试试,也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数据能恢复

网友:
量产后,没找到数据

网友:
你这个希望不大。。很明显是找不到颗粒。。象这样的想把数据弄出来希望很小。。

网友:
量产后还哪有数据啊  要数据就得在量产前恢复

网友:
也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需要用量产工具重新格式化一下,不过数据好像没法恢复了吧

网友:
用winhex重写一下分区表就可以了,数据完全可以恢复

网友:
基本很难吧 /

网友:
这一般是主控无法读取闪存芯片的内容,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坏了,不过是后者机会大点,也有可能是条码之间的通讯出了问题,比如断路虚焊等。。。

网友:
加焊一下恢复的几率50%。

网友:
在给客户做数据的时候  U盘插入磁盘的 故障还是很多的  我的判断如下
插入磁盘故障 可分为 两种
1 硬件故障 加焊 排除 FLASH 虚焊
2 固件问题 U盘配置表存在了坏块 导致插入磁盘 目前针对FLASH 类似故障 都是读取芯片 解决。XLY  FLASH、 ACE 3000FLASH 都有  效果根据主控的存储方式而定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3028-1-1.html

量产工具不是随便乱用的!!  量产中 有全盘清零的过程(有的工具会有选项 有的 直接没有 过程中就清空了 全部写00/FF,悲剧)

如果U盘想要数据的话 切忌 千万别量产!!!

根据这个情况我在 简单的表达下我的观点,出现这个问题的 黑片居多  由于FLASH 的不稳定 突然造成 提示格式化 插入磁盘 都是很正常的 更严重的还有  无盘符 ,把FLASH 焊下 PCB板一切正常的情况 很多 。。。    单纯的从 加个焊 换个主控的方式是恢复不好的,不像硬盘固件损坏可以刷 , U盘 还无人研究 哈哈 最多也就是  ACE ,XLY 用编程器读下 FLASH  生成个BIN 然后套用自己编写的程序 来分析U盘的数据结构 从而答到数据恢复的目的。  当然 如大家所见 恢复的效果 还要进一步的加强

网友:
闪存没有接好。。。

网友:
量产就是相当于工厂生产出来时对U盘参数的一种格式化

网友:
我也有一个U盘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了数据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可靠的方法,如果重要不要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