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没声音了

楼主(2010-05-02):
IBM T43 刚拿来的时候是放声的时候有杂音,很重的杂音,而且声音时有时无,我给重新安装了官方的驱动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外接耳麦效果一样的。 已经加焊过功放芯片,功放跟声卡周围的电容电阻也全用风枪烘过了,还是一样没声音,量了两芯片的供电如下图,我没料板可以换芯片试,只有T40的料板,声卡型号一样、功放就不一样了。 下面我应该如何检测维修呢。
上面是功放芯片局部图
下面是声卡芯片局部图
我来回答
芯片

网友:
给的参数太少没办法具体分析

网友:
换一个试试 排除声卡应该是功放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一个有杂音的,重做南桥好了。

网友:
我昨天修的也是杂音,换了功放之后连声都没了,修到最后是旁边5角芯片坏了,,这个只有慢慢检查了。。T40和T43的功放不一样的

网友:
更换耳机接口试

网友:
功放上方,声卡左边FL1,电感阻值查查。。容易烧

网友:
这种情况你要一步一步的查,首先要知道声卡能否被识别,然后是功放的工作条件,最后才是南桥

网友:
外接耳机 问题一样 你先把电容换了 再换声卡芯片

网友:
IBM T43 刚拿来的时候是放声的时候有杂音,很重的杂音,而且声音时有时无,我给重新安装了官方的驱动后一点声音都没有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1387-1-1.html
为什么你不考虑重做个系统呢

网友:
先换个版本的系统试下,不行的话,查声卡,和旁边的电容,最后南桥。把功放拆下来,用耳机试试。耳机不经过功放

网友:
是不是你不小心按了键盘上的静音键,IBM音量好像是硬件控制着音量大小

网友:
像这种问题声卡啊 功放啊 还有那些小元件 从这几个地方下手试试 应为不是每块板都一样关键是你自己拿主意

网友:
照你说的它们的电压好像都不对吧,怎么不先找电压的原因呢?把它们一个个拆下来看一下呀。

网友:
我建议先做系统,驱动,再看看喇叭是否有问题,最后才修主板的硬件问题

网友:
系统有没有识别到声卡呢。这个很重要
识别到,多换驱动。换几个不同版本的系统
系统要是没认到,查看复位脚。关键脚电压
另外你可以把图纸传上来

网友:
直接换个1981估计差不多,我修过其它牌子的这个问题!

网友:
建议先排除软件问题再说,并注意一下,功放芯片的音量调节脚,用示波器修的话,要快捷多了,很直观。

网友:
PMH4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应该和驱动有关系,重做下系统

网友:
原本有杂音,重作驱动就没有声音了,肯定要重装驱动了,有杂音,应该是电容或者电感,造成的滤波不良等

网友:
呵呵 电压是不是不对了标明是5V的,而且以前我也修过声卡,是5V供电的没错

网友:
也是T43的机器

网友:
没有声音。有可能是你的声卡坏了。或者你可以测一下晶振看看有没有24.576HZ 不过有些是你电脑软件的设置或者是驱动有问题时也会没有声音的、这些你都要慢慢的去分析。我懂的就这些了。

网友:
先作个系统试一下 不行就换声卡 压南桥 最后换电容 个人维修就这个思路了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有图纸就测测关键信号啊,你给出的图,5V供电脚上怎么测的是3。3V ???

网友:
如果能认到,可以换几个驱动试下,如果还是不行,先换滤波电容吧,在考虑换声卡和功放

网友:
--------我也发现了,16 PIN明明写着VCC 5V的供电,你怎么测量出来时3.3V.如果脚位没有弄错,那就是电压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