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视器灯管。。。。。对换。

楼主(2010-05-02):
液晶显视器的灯管可以用15寸的代替17寸吗。。。。。。。电压和电流是一样的吗。。。。

网友:
你装得进去吗?试一下好了。试过了,你就不会问了

网友:
可以代换 着是你装不进去!长短不一

网友:
长的换短的。可以装。。。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亮。。。

网友:
只要不是直型U型的,那就一样  只是你装上的话   看的很不爽

网友:
短的也可以装进去的,就是效果差点,两边会有暗角。我们有时遇到缺灯管了,客户偏又急要,就只要用短点的装在屏中间位置,装好后两边暗一些,内行的人仔细看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网友:
装是可以装的进的,只是用起来边上是暗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