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 CPU座如何换

楼主(2010-05-02):
775 CPU座如何换,用风枪可以搞掉吗
cpu

网友:
775的座子,最好用BGA更换哦

网友:
775插针的可以用大风桶搞下来再用锡枪一个一个的把洞搞开,再上座子一个一个的补了,贴片的就不行了,南桥也可以用大风桶做啊!

网友:
可以 不过成功率低的吓人

网友:
不好弄。。 最好用BGA 机器

网友:
武功秘籍是天上掉下来的么?是要求的,是要花钱的!

网友:
775的座只能用BGA换,这是常识

网友:
775的还是BGA吧,成功率会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