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液晶编程器!请大家帮我推荐个!

楼主(2010-05-02):
想买个液晶编程器!请大家帮我推荐个!基地的商城里好像没有卖!

网友:
基地的商城有的, 今日维修ISP TOOL V9.0 这个就比较强大 ,我一直在用,

网友:
我也用“ISP TOOL V9.0”,价格不高,功能很强的。

网友:
ISP TOOL V9.0还可以

网友:
我买的RU806五合一多功能编程器很好用,

网友:
西特儿580也可以里也有那么多的

网友:
请教一下大哥我手里面也有一个这种的使用感觉什么也干不了,请大哥指导一下加下QQ744104768现在修好的液晶想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都不行

网友:
我在基地买了个编程器到现在都还没有用上去. 驱动板坏了就直接改了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看业务量了,你的量大的话,还是要学习使用这种编程器的。

网友:
580u保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