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碰过这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0-05-02):
dell Inspiron 2650  的机器。键盘全部可以用,就是 fn 键不行,升级了 bios,测了fn键的 2个接触点,上触点有到接口,下触点也和 caps lock 键连通用通,应该不是键盘的问题。就是不能用 fn 键,没有反应,其他全部可以使用,有没有修过这个

网友:
最好换个键盘试试,主板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补充下,fn 下触点是 和 caps lock 键的 下触点 连通的,caps lock键是正常 的,那么就是说 fn 下触点没有断,上触点到接口有通,也没有断,为什么还是不行

网友:
要么更换一下主板上面的排容 要么检查这条线到ec的连线 包括阻值和电压 看有没有可以怀疑的

网友:
换键盘试试不行的话  测接口的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IO和  接口的电容也会引起

网友:
先换个键盘控制芯片!

网友:
应该键盘问题

网友:
好像都不对啊,你们说的都正常,怀疑io问题

网友:
你这样量还不能百分百确定是不是键盘问题,先换个键盘试试再说吧,这问题应该没什么难的

网友:
先换键盘  不行量一下对地阻值正不正常哪里不正常修哪里

网友:
快捷键驱动装了吗

网友:
低级问题,先换了键盘不行了在说撒,浪费大家的时间啊

网友:
多插几遍键盘,可能没接触好,不行换个键盘试下

网友:
检查下你的USB、键盘鼠标点路

网友:
楼猪,没打好驱动可能也不能用

网友:
建议先装个系统试一下  先软件  后硬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