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C63LVDM83A是什么芯片?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呢?

楼主(2010-05-02):
THTHC63LVDM83A是什么芯片?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呢?
今天修了台优派的VG710S  17寸的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是 白屏并且掺杂有很多的竖线!
原来我加焊过主芯片后一切正常,但是过了两天又打回原形了,真郁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应该是LVDS发送器,这是他的PDF

THC63LVDM63R_THINE_ 1.pdf

网友:
多谢!那假设它坏了或者性能不良会造成 我图上的这种现象不?

网友:
如果它坏了,就没有正确的信号发出,,,,如果不好修,,,这个屏可以换个通用板

网友:
通用板电压要对上

网友:
这个板子的电压是12V的外接电源,我还从来没有换过通用板子,换什么样子的通用板子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呢?最好是不用刷什么程序的,大家可以指点一下不?非常感谢大家先!

网友:
用2025的板子就可,还是修好了比较省事,换板改线比较麻烦,毕竟原装板是配合该屏精心设计的

网友:
难道是ttl转lvds ???少说废话,该换时候就得换

网友:
我查了下 好像是这样的定义
30PIN双8定义:
1:电源2:电源3:电源4:空5:空6:空7:地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15:CLK- 16:CLK+   17:地18:R3- 19:R3+ 20:RB0- 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但是没有换过万能板 真的不知道怎么操作 大家可以详细说下吗?
主要是屏线应该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