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650N 白屏求助

楼主(2010-05-02):
方正 R650N
笔记本
,开机白屏,换过显卡还是一样,屏线也换了,哪位高手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笔记本

网友:
测下屏供电有没有啊,如果没有,跑下线路看下

网友:
外接会不会白啊

网友:
查一下三基色线和时钟线 正不正常

网友:
你先外接看一下,再查屏工作的条件

网友:
屏线接口有没有空焊啊,没补焊试下么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啊

网友:
这种只有外接试一下 分析一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