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18 白屏

楼主(2010-05-02):
现有一台海尔w18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正常,就是白屏,屏线一开始有三根断了,接上以后还是白屏,测屏线都通。是不是屏坏了啊,急。

网友:
呢还用说  屏线噻!

网友:
找屏供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 R G B CIK  供电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换个屏试一试

网友:
查三基先试试  正常换屏线试试

网友:
屏电压不对吧

网友:
有些笔记本屏线是接不好的 你还是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先查下屏供电看看有没有,如果有换块屏试试

网友:
白屏是3v 供电不正常,或屏cpu 不工作。先测屏供电,在液晶屏的接口有标f1 或屏线红色的,其他线是一对对的。测他看有没3v.如有要测下保险f1是否开路。如果3v正常。再测其他屏线上的电压。一般是每对线的电压是差不多都有的。如没有就要查主板了。如果都有电压就要查屏了。最好找块屏换下

网友:
很简单啊,拿一个新屏线再拿个新屏,排除下就能找到故障点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现在3v都有,其他的供电都正常,在线等,

网友:
曾经看过论坛里有人修白屏,是电路板上电容对地了,不知道LZ查过了没

网友:
把电路全部修好,换另一张试一试(注意兼容性,个别屏不兼容)如果能成像就是屏损坏,如果不成像就找屏上和主板上的保险,保险确认没有损坏,则是显卡给屏的图像输出部分损坏。

网友:
真是郁闷,屏线昨天才到,换上了,屏就是不显示了,都不白屏了,换回原来的屏线,依然是白屏,我看一下电路吧,

网友:
有点服你了。大家都说叫你查查主板方面,你非要等到屏线到了,不是屏线的问题,才去检查主板问题,,,哎。。。。。。。。。。。。。。。。。。。。。。。。。。。。。。。。。

网友:
外接看看,外接能显的话再看高压条供电和信号,外接不显的话就查查显卡北桥

网友:
一开机就白屏,还是过显卡白屏呀?

网友:
LZ最后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啊?

网友:
测屏上面有没有3,。3V供电,可能是线端

网友:
外接正常,换个屏试下吧,你屏线已经换过了。屏坏也有白屏的,还不行,你换个显卡吧,显卡有分CRT和LCD的两个部分,有时外接正常,不一定就是显卡好的,当然显卡是最后排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