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给请解一下CPU上管下管各个级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0-05-02):
那位高手给请解一下CPU上管下管各个级的工作条件
及什么地方不正常会影响到CPU的供电不正常??????

网友:
晕!那有什么条件都是跟管理IC相配合产生U供电的,内存,和南北桥供电不足都可能影响到U没供电,电源管理芯片该满足的电压没进去也会引起没U电压,U座空焊也会。

网友:
cpu供电产生的条件
  cpu正常 vid正常 cpuvttpwrgd正常 cpu enable正常 另外就是芯片供电及其周边的元器件正常 fb没有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