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楼主(2010-05-02):
IBM X200的机器,开机报警,两长一短,大概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你就不能先往下修一点,什么情况再问吗?

网友:
拆开没量到什么地方有异常

网友:
没有进水,客户前天用的好好的,今天早上就这样,我开也没发现水迹

网友:
硬件错误里绝对没有信号两长一短的响声,肯定是你听错了

网友:
拔插一下内存电流是不是一样

网友:
如果拔插内存一样  做南北桥  不一样北桥和显卡

网友:
会不会是 bios电池问题啊

网友:
以上的方法都不行的话 刷BIOS

网友:
有没有插硬盘啊?X200的机器没有系统有会有报警的

网友:
电流多小啊

网友:
叫了就是说明CPU有动作了,不插内存再看看叫不叫,应该是内存部分的问题    多量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