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到滚动条掉电

楼主(2010-05-02):
T40 开机正常 运行到滚动条的时候掉电 换硬盘试过问题一样  掉电后再开机 没有1.22V 和1.8V电压 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应该是北桥  你看看 是不是空喊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 只是不确定 以前修的T40大多数都是换的南桥  这个要更换还是重新做啊!

网友:
谁修过这种问题 还有别的看法没  我机器开始准备干桥了 再等一刻钟撒

网友:
您就干桥吧……

网友:
做南桥试试 刷BIOS 一般情况都没问题我见过几次这样的问题

网友:
干一下显卡吧

网友:
再开机是没有1.25v 和1.8v 此时找一下这两组电压没出来的原因,未必是桥的问题。这种滚动条掉电或是死机的情况,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检测电压吧 先排除

网友:
显卡问题,直接干显卡应该可以OK,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查一下1.2V和1.8V有没短路,再查1.2V和1.8V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才考虑北桥问题

网友:
DBM的南桥容易坏 你换个试试

网友:
散热问题这个时候是电流最大发热最凶的时候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重启没电压应该是上次残留电荷引起,换个。

网友: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把1631换了试试.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以前修过x31电池问题

网友:
。压住CPU试一下。T40机器最好把CPU座换掉,我遇到过。把板敲一下就死机掉电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汗啊

网友:
外设问题,最小系统法检修

网友:
跟南桥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机器不亮的状态下,你压按下给北桥供电的1845。还有就是北桥显卡南桥之类的你都压压看,总有一块你会压中的

网友:
因为这些接口,都属于南桥管

网友:
这个碰到过 换南桥吧~应该能解决!

网友:
先换个南桥试一下啊。

网友:
开机画面掉电,一般都是CPU与南桥引起,更换CPU试下,看散热正常否,在不行直接更换南桥

网友:
楼主出结果了吗?不是说准备做桥了吗,说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