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键盘鼠标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0-05-02):
一张FOXCONN 45CMX主板,在没进入系统之前PS/2键盘鼠标能够正常使用,包括进入BIOS能够正常使用,但是进入系统之后键盘鼠标却不能使用,已经刷过BIOS,想请问一下大家,大概会是哪里出问题了呢。谢谢!

网友:
如果是PS2口的  加个USB转接口    或者 再刷下BIOS

网友:
一般重新启动进系统就好了
或者CMOS放电后就可以了
感觉这样的故障还是W83627系列的IO出现故障比较高。

网友:
我也给出一个我常见的情况.仅供参考.
双飞燕的某些套件会出现这个问题.换成别的键鼠就好。

网友:
键盘鼠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进入PE系统后还是一样键盘鼠标不能使用的故障。

网友:
你试着换掉口旁边的那个排容

网友:
我已经将排容取掉,问题是在没有进入系统前,键盘鼠标是可以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