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主板,一张跑50,一张跑CF

楼主(2010-05-02):
求助各位,两张主板,一张SOYO I5G31-G跑50,在LOGO处没有停住,没有反应。一张QDI P1D-AL跑CF,一开机就跑CF,两张主板全部刷过BIOS,但都无济于事,在此求助各位,不胜感激。

网友:
跑CF的是单桥的吗,压桥试试。

网友:
都是INTEL的桥。

网友:
SOYO I5G31是AMD的吧,一般跑50的是桥虚焊
QDI P1D-AL你测各路电压了,正常吗

网友:
SOYO I5G31是INTEL的G31芯片组。QDI 的跑CF问题我怀疑是南桥中的CMOS电路损坏。

网友:
梅捷G31是档LOGO吧-----查PS2部分,刷BIOS,换IO,取声网卡
第二张跑CF的板,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G31的板子档在LOGO应该和南桥部分有关系
查PS/2 USB还有就是BIOS资料不良

联想的板子供电正常,先清理CMOS

网友:
50压压桥.CF检查COMS电路

网友:
这2个估计都是桥的事面大。。北桥。

网友:
谢谢各位,结果已经出来,由于梅捷G31-G的是08年的产品,还是让客户自行返修处理,QDI的应该为南桥内部的CMOS电路损坏。

网友:
联想的清理一下COMS,不好话,换个晶振试一下~梅捷的刷一BIOS或拆掉网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