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卡不识别

楼主(2010-05-02):
一块p4i12gv主板,其它功能正常,装完系统后没有网卡,插上独立网卡也不显示。
请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先从软件开始查,如果是硬件请先测网卡供电和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插独立都不显示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打PCI的AD线对地阻值看是不是南桥脱焊

网友:
看南桥,用手摁摁试试看,会认网卡不

网友:
进BIOS看看,可能是中断问题 1# thgx999

网友:
先进BIOS看下是不是网卡禁用了~~如果不是,把板载的网卡拆掉,装独立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