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不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5-02):
联想显示器不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但驱动板的电压是有的。
按键板各按键有3.3V电压。
MCU是GM5621-LF。
送到驱动板的电压有15V和5V.这正常吗?
请教各位:解决的思路?

网友:
驱动板的5V出来了是吧,那按键板上有电压吗,可以测量一下按键  和按键连接驱动板的线,有些情况是按键漏电引起的,如果还不行 就是驱动板了。  我也是新手,只能想到这么多,

网友:
重写MCU数据试试.还有24C16.

网友:
重新刷新一遍程序试试不行的话用通用驱动板代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