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没有110V电压

楼主(2010-05-02):
一台显示器,测高压包供电那里只有85V。更换电容后还只有90多V。。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你说的比较模糊。。。不太好准确判断。。但有思路供你参考: 你可以把灯泡串联在二次电源高压包之前。这样灯泡亮的话说明行启振了。。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来说应该有高压了。。当然高压包坏了除外。。你这个90多伏的电压不知道连接主机没有。。所以不太好判断。。但如果接主机这个电压还是这样的话你查查二次电源这部分。。还有二次电源反馈这边。。有一部分二次电源的反馈是从高压包取样的。。这种如果高压包不工作的情况下二次电源也不会工作。。所以你要跑跑线。。二次电源从那里取样的

网友:
没有说明白。不懂。

网友:
还有个问题没说清楚。。就是二次电源这边不是固定的110V 二是随这主机这边的频率变动而改变二次电源的供电的。。所以你首先要确定高压包是否工作起来了。然后再查二次电源这边的线路

网友:
请说说你的显示器的故障现象,二次电源电压的高低与主机的分辨率有关系的。

网友:
断开行管、高压包供电电阻。只有85V。接上高压包、行管开机。屏幕有显示,但屏幕左右有点变榨。测一次电源输出有65伏交流,经过二极管后的电压只有95伏。还有15伏电压?、、、找不到

网友:
你主机现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怎么就肯定是110V的电压呢?行幅小,查一下行宽电路呀。

网友:
彩显的+B不同于彩电,彩电+B(21寸)110V是固定不变的,彩显一般是60V-120V,不同分辨率下+B不一样。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由于可调电阻的原因

网友:
可调电阻?你修的是显示器还是电视机啊?现在的显示器都很少这种调节的了,都是自动调整的.

网友:
楼主肯定是修电视机的, 所以认为B+一定是110V.

即使你用电位器把B+调成了110V, 那么换个分辨率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