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绘的唯博ATX-375P电路图

楼主(2010-05-02):
(图片)

网友:
等于没画   atx都这样

网友:
那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是不是增加负极负载作用的

网友:
晕晕  把二极管调过来大家就不明白了?

网友:
等于没画   atx都这样
引用 网友A:

维修中,当没有电路图时,一边画图 一边查电路,,,这样有利于对电路的理解,,,所以画电路不是目的,,而理解电路是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