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vocoe短路,数据短路,求指点

楼主(2010-05-02):
今遇到T30  cpu供电上管烧坏,拆下,然后依次电容,电感 无果,依旧短路。上假负载 ,测得供电,时钟 pg全短,部分数据也是短路的,很无头绪,望指点

网友:
下管呢 不用考虑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真能开玩笑 3# xiejunli

网友:
杂个感觉你的的这个机子的北桥挂了。。。你好好测一下北桥这边呢。。

网友:
用电击法 卡一下那个芯片发热

网友:
烧上管,供电IC短了。拆下吧

网友:
拆 了,该拆的都拆了,不好使!令人头疼的是AD短怎么办?

网友:
烧过吗 修本基本方法之一

网友:
细微之处要好好看看,就怕小小东西对地了

网友:
100%是北桥坏了,拆了再量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