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60M 开机不亮

楼主(2010-05-02):
该机进个醋,处理干净后,接电,大电流,摸到BD4175KVT烫,换了BD4175KVT,开机正常,搞了下午半天没问题,放好,第二天,开机电流跑到1.05A掉电,取板,接电又正常,接屏,掉电,难到BD4175没换好,又把4175加焊个,开机屏来了,取电,在开又不来了,放会在接电又来,取电在接电开机又不来,郁闷

网友:
用酒精好好洗洗

网友:
是不是那里没装好啊。。一般来说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应该IO没做好吧  加焊一下看行否

网友:
班子是不是变形了 导致桥虚汗

网友:
有可能是桥虚焊了 要不不可能是亮是不亮啊

网友:
忘了说,外接就正常,没问题。接屏休息一下,能亮,取电,在马上插就开机掉电,是保护了,掉电为0.00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