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康柏 N610C 电源板的图纸一份

楼主(2010-05-02):
修到这机器没图纸  哪位兄弟有传下子         HP康柏 N610C 电源板   英业达代工的 板号是 PCB-PC8415MB-42A-VER1.1
下面的是板子的图片  ,  还有电源板的图片

网友:
小板上没图也不好修啊 取下来不能测量电压 装上去不能才能测量反面的 很麻烦 联想也有一款有小板的 也没有图

网友:
量输出电路的电容,这个只能这样子修

网友:
楼上的帖子也是没有图纸的 只能靠经验维修了 一款mb03l的fic图纸也是没有电源小板的

网友:
这种小板子难修得要死,还是得换一个得,
我修过一个,只要风枪把板子稍微加热一点点就可以开机,冷了就不行,一个一个贴片的查过去,折腾了一天还是要换板子。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