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S53无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02):
同行客户送来一BENQ S53本,已经是几修的不知道了

现象是无待机电压,SB IO MAX1632都杀过了,还有网卡都杀了

分析无待机电流,先检查隔离保护电路,好的 , 一直跑到1632的22脚发现22脚电压为4V,检查PR85阻值已经是15K了 坏了一10欧的电阻,还是无待机电流,检查1632的12345脚都无电压 6脚有5V电压

18 25脚也有电压,  高低门输出也有电压

12脚在正常的时候应该是有3V反馈电压的

但是没有 检测反馈电路发现2脚到3.3V的线路断了

用一线连接后跑码正常

网友:
专业源于细心的开始啊,师兄,你行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开始时适配器不能上电。。修好后。但是跑59...内外接都不显。。最后实在搞不定。。送还客户了

网友:
遇到过反馈脚出问题的,不过是电阻虚捍

网友:
楼主不知道屏显得时候代码跑到多少。。49得时候屏显了没有?

网友:
楼上陕西那个哥们就走了99步了 为什么不把最后一步走完呢。59过了就是60亮机了

网友:
好像BENQ有待机的不多哦,这个本来就没有待机的,也可能是我的可调电源不灵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