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联想 天逸200D 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02):
联想 天逸200D 维修一例

      故障描述:昨天朋友寄来一台机器联想 天逸200D,说是开不了机。我拆开主板看有一角已经被摔歪,在此严重鄙视XX快递公司!现在的快递都是包到不包好,乱摔乱搞!反正不管它了,按正常的步骤,先目测吧看看有没有掉件的,还好,除了那个角摔歪了其他还好。用万用表测各大电感没有发现短路,测公共点的时候短路了,对地阻值只有0欧了。
我心想这下还不好修啊。肯定是电容漏电了。此例中,DVMAIN为公共点电压,到很多地方,其中到各大供电的上管D极,先从CPU核心ISL6218的上管查起吧。如图,通过一个保险PF5连过去的,先排除,把PF5焊下来,看DVMAIN的阻值有没有升上去。这次运气不错,阻值升到了400多欧,正常了。肯定是PF5后面的电容漏电导致的,把PC27PC29PC30PC28PC38,PC752PC53全拆了,这边的阻值也升起来了。

逐把拆下来的电容挨个测量,发现PC752已经被击穿,从料板上拆了个和其他的装上去之后,并把PF5接起,阻值也正常了,通电吧。我还以为好了,结果是电流升到0.17后掉电。
表明还有短路的,还从CPU供电查起,发现PU707已经被击穿。此种N沟道单管多得很,随便就找了一个换上去,通电后正常,外接也出现了LENOVOLOGO了。好了,可是关机重新开机又是电流跑到0.17后掉电。又是刚才的Mos管出问题了吗,果然PU707又被击穿了。

如图,该不会是刚才的PU707有问题吧,又从料板上拆了个装上,通电后又可以正常显示,但重启还是跑到0.17后掉电,涛声依旧啊。这下我心里有点毛了,ISL6218应该有问题了,从料板上拆了个装上去,这下更麻烦了,触发电流动都不动了。

诶呀,怎么越来越严重了,心想有可能是料板上的ISL6218的问题,没办法,去买一个新的吧,1小时买回装上OK,重启后也不掉电了,现正拷机准备收MONEy了、、、

网友:
第一次发帖,把图片重发了,各位多多包涵,希望在此能认识很多热爱维修的同行朋友,更希望版主高抬贵手能让我转正!!

网友:
果真是高手,这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