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短路

楼主(2010-05-02):
有一杂牌845主板的PCI A14脚对地短路,但是却能正常启动,进系统,这是为什么

网友:
请写出...测试..未开机..电压..A14 ...是多少.

网友:
楼主测试应该有问题

网友:
不可能的,只能是说你判断有问题

网友:
那么网卡会不会烫 能不能连上网

网友:
3VSB是南桥工作的必备前提
如果短路
南桥断不能工作
LZ应该是测量错误

网友:
3VSB短路,哪还能开机

网友:
估计楼主 数错了吧  A14短  估计桥就挂了

网友:
不是短路,只不过是值低。

网友:
A14短路桥不一定挂,你测试的方法错了吧